楼主(2023-08-09):
各位大神,怎么写一个生产产品的计时程序
1.就是要看做一个产品需要多长时间,单位秒。
2.需要有一组历史记录。

楼主:
这样写除法这一行一直没有运算呢?

网友A:
从机器启动开始计时到最后动作结束取样保存这期间的时间并重新开始计时,如此循环。
相信自我!

楼主:
是的,就是写出来的程序不行啊

网友B:
你就一个产品完成到下一个产品完成的时间那不就行了啊 这叫节拍

网友C:
单位秒,精度是不是有点低?最少也要做到0.1s,速度快的要做到0.01s
侃问-答

网友D:
我是这样子做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这个简单吧,选一个0.1S的系统震荡时钟,计算生产产品过程中的震荡次数,用这个次数乘以0.1S就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