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3GA可以使用FX3U-4AD模块?

楼主(2023-08-09):
FX3GA可以使用FX3U-4AD模块?

网友A:
可以的,可以用选型软件配置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 用from指令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当然可以,还可以使用FX-2N的。
相信自我!

网友D:
u、g也可以吧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