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 108报警

楼主(2023-08-09):
伺服上电后进行JOD就报108报警
伺服状态如图按照手册说明已经在待机状态,但还是不行
之前使用QD77MS4也没遇到过类似情况,请大佬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打三菱客服电话问,服务不错的400-8213030
已经解决了,报警只看了最新的,实际发生的报警时三个,先报限位报警(由于没有进行限位和点动互锁,后报108),由于正负逻辑选择错误,修改后就正常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启动的条件:
1、轴状态:待机或停止
2、CPU就绪:ON
3、ready信号:ON
4、全轴伺服:ON
5、停止信号:OFF
6、busy信号:OFF
7、速度大于0及急停信号ON、上下限信号ON
已经解决了,报警只看了最新的,实际发生的报警时三个,先报限位报警(由于没有进行限位和点动互锁,后报108),由于正负逻辑选择错误,修改后就正常了。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