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9):
为了避免储罐液位超高引发安全事故的发生并导致经济损失,在储罐上需安装高液位传感器,当储罐液位达到设定的上限值时通过及时报警处理即可预防事故的发生。那么如何选择超声波储罐液位传感器?

一、应根据具体使用情况选择储罐液位传感器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油箱里是什么类型的液体
油箱大约有多高
需要监控多少个储罐
将要测量的储罐的尺寸
水箱是波纹状的还是光滑的
应用所需的最小范围是多少
储罐用来装在何种液体?石油和天然气,水,散装储存,化学品储存,其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储罐的液位变化有多快?

解决方案

如果项目需要非接触式传感器来检测柴油或天然气液位,可以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提供精确的解决方案。这些传感器设计用于任何类型液体的非接触式液位测量。监控各种机械或建筑设备中的柴油燃料将使这项技术成为您项目的理想选择。美国SENIX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 ToughSonic-30检测距离为30英尺(9.1米)。像所有的ToughSonic传感器一样,它坚固耐用,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易于使用。它完全浸没,耐腐蚀,抗冲击,全面坚韧。它也可以用SenixVIEW软件完全配置。1.5英寸(38.1毫米)的外壳每端有1.5英寸的NPT螺纹,并有一个平滑的中间部分用于各种安装选项。该传感器具有一条9芯电缆,允许多达六个同时的串行,模拟和/或开关输出。这些主力传感器在世界各地在远程监控和苛刻的工厂环境中使用。

测量密封油箱中的油
在密封油箱中安装超声波传感器时需要考虑什么:
传感器上有可能会结露或结霜吗?
操作的最小和最大范围要求是什么?
应用程序所需的读取/刷新率是多少?
首选的传感器分辨率吗?
计划在什么电压水平下操作传感器?

解决方案
传感器以下列分辨率报告距离:英寸、厘米和毫米。

首选的传感器输出吗?(RS232、TTL、I2C、脉冲宽度、模拟电压、模拟包络)

在冷凝或结霜可能是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用户考虑我们的SCXL-MaxSonar-WR系列的传感器。 SCXL-MaxSonar-WR传感器具有自清洁协议,可温和加热传感器表面,并有助于去除传感器传感器表面的任何水分/冷凝物。 当传感器上形成凝露或结霜时,它可以被读取为目标,并使传感器报告最小距离或降低传感器的灵敏度。这一特性使传感器可以广泛应用于可能遇到冷凝问题的各种应用中。然而,如果传感器不断被水喷雾覆盖,自清洁功能将不足以保持传感器清洁和无水。如果结霜或冷凝很少,并且这不会困扰你,你可能不需要具有自清洁功能的传感器。 您还可以考虑我们的F选项和P选项,以保护传感器免受油箱中恶劣环境的影响。

MaxBotix IP67防水超声波液位传感器–MB7589具有一种自清洗功能。它可以轻轻地加热传感器的表面,在传感器的换能器表面上雾化任何水分冷凝。在遇到冷凝问题的各种应用中,许多这样的应用需要自清洗,MB7589就是这些应用而专门设计的。例如,在油箱中,或者是在水箱中,在晴朗的夜晚或寒冷的夜晚,这使得传感器硬件比周围环境更冷。在暴露的传感器硬件的表面上会形成凝结水或霜。水和霜会阻碍传感器操作,这些目标(在传感器表面)将被检测或引起反射,会降低传感器的灵敏度,使得检测数据不准确。自清洗操作的目的是防止积聚和消除堆积在传感器表面的水分和霜。另外,MB7589有与MB7360一样的性能,在恶劣环境下,MB7589性能更优越。

二、在箱体中安装传感器时需要考虑以下重要因素:
1、避开障碍物-罐壁或罐中的其他障碍物会导致读数不准确。
2、位置会影响读数-产品手册过滤协议允许传感器优先考虑测量的最大限度的目标,而不是小目标和噪声,这利于储罐液位监控应用,因为液位往往会产生最大的声回波。
3、小心填充流——填充流也可能是一个障碍,用户最初在应用程序中可能没有考虑到。

提示:在储罐中安装超声波传感器时,传感器的位置对应用非常重要。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影响可靠性和一致的性能。

用于储罐液位监控应用的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MB7052是一款拥有IP67防护安全等级的超声波传感器,可以防护灰尘吸入,可以短暂浸泡。PVC材料封装,具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在存在杂波干扰的户外环境中,能良好地去除杂波检测得到目标的距离信息。传感器的的分辨率可达1cm,可测距离长达7.65米。因此它是一款适用于户外环境的低功耗产品。

MaxBotix液位超声波传感器-MB7389对于需要使用的应用程序,hrx-maxsonar-wr传感器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精度范围-查找,低电压操作,节省空间,低成本,和IP67的天气预报阻力。hrx-maxsOnaT-wr传感器线提供高精度高分辨率超声接近在空气中探测和测距。该传感器线的特点是1毫米分辨率、目标尺寸和操作电压补偿。为了提高准确度,更好地拒绝外部噪声源,内部速度的温度补偿以及可选的外部温度补偿。hrx-maxSonar-wr/wrc模型是可用的在5米或10米的模型中。这个超声传感器可以探测到从1毫米到30厘米的物体的物体,范围不超过30厘米的物体通常被报告为30厘米。接口输出格式是脉冲在RS232(MB7360系列)或TTL(MB7380系列)中,宽度、模拟电压和数字串行。工厂校准是标准的。

网友A:
广告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