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9):
我现在用三菱FX3U编写一段程序,我需要让一个动作重复不定次数,次数是通过触摸屏设定,我在屏幕上输入多少,就让这个动作进行多少次,我是需要用STL指令和时间指令结合进行吗,希望各位大佬提供下思路,以及做法,还有就是想问一下STL指令的用法

网友A:
你是一个气缸多次动作,还是很多个气缸组合的就是ABCD气缸一个动作?如果是一个气缸动作,取前后限,到达前限就+1,然后回到原位,如果大于设定次数就停止动作,下次在动作就清零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气缸多次动作,还是很多个气缸组合的就是ABCD气缸一个动作?如果是一个气缸动作,取前后限,到达前限就+1,然后回到原位,如果大于设定次数就停止动作,下次在动作就清零

一个气缸动作,让这个动作重复多次,那我该用什么指令呢,谢谢您

网友B:
1,  FOR NEXT
2,  步进   最后一个S用来判断次数

网友C:
给你一个最原始的例子

D210就是在屏上设的次数
描述:例子
附件: 气缸反复动作.rar (160 K) 下载次数:75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最原始的例子
[attachment=283653]
[attachment=283654]
D210就是在屏上设的次数

我尝试了您的方法,但是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我的次数写不进去,还有就是关于启动的问题,我的启动也是触摸屏上的按键,地址M202,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FOR NEXT
2,  步进   最后一个S用来判断次数

没用过这样的指令,希望再仔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SET Y104 改成 OUT Y104 试试

网友E:
IF M2 THEN

    OUT_T(M1,TC1,30);(*3s开启Y1*)
    IF T1  =30 THEN
        M1 := 0;
        Y1 := 1;
    END_IF;

    OUT_T(Y1,TC2,30);(*3s关闭Y1*)
    IF T2  = 30 THEN
        M1 := 1;
        Y1 := 0;
    END_IF;
END_IF;

IF LDP( 1, M1 ) THEN
    number := number + 1;
END_IF;

IF number >= D100 THEN(*D100设置循环次数*)
    M2 := 0;
    M1 := 0;
    number := 0;
    T2 := 0;
    T1 := 0;
END_IF;

网友E:
引用 网友E:
IF M2 THEN
    OUT_T(M1,TC1,30);(*3s开启Y1*)
    IF T1  =30 THEN
        M1 := 0;
        Y1 := 1;

M1,M2 是启动循环信号
感觉有些笨拙,暂时想不到更好的算法,请大家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您的方法,但是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我的次数写不进去,还有就是关于启动的问题,我的启动也是触摸屏上的按键,地址M202,如图

连抄都抄错!看看我的跟你的有什么不同?
[attachment=283730]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用步进指令,例子,实际上,要实现这个功能方法多的是,记得10几年前某论坛讨论过;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动作流程执行完成,自动计数+1,然后比较计数与设置值。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指令,例子,实际上,要实现这个功能方法多的是,记得10几年前某论坛讨论过;
[attachment=283731]
谢谢指导,已经解决了

网友G:
三楼说得对,用FOR循环就可以了,STL是步进继电器S,详细看编程手册基本指令编(步进递形图)

网友H:
要么for next 要么用串常闭计数器。至于梯形图第一行的自锁为什么输出用set,完全感觉看不懂。

网友I:
状态转移循环,再插入一个每次循环加一的计数器的前置条件就行了

网友J(2023-09-08):
这是一个输送带输送治具,到位后定位,切断多余线头,连切3次,再放开送走的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K:
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最简单的就是用简单FOR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