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9):
屏选用DOP-107EV,带网口通讯,应该怎么和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联机,触摸屏软件上应该怎么设置参数,求指教

楼主:
这里面的参数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台达DOP-107EV触摸屏支持RS323,RS422,RS485,还有网口,这几种通迅方式都支持,在触摸屏通迅设置中选择需要与其通迅的PLC类型及通迅方式后,参数会自动进行默认配置,除非想改成其它的通迅参数,只要触摸屏和PLC两边的通迅参数一至都是可以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外部的通迅线的的接线,台达的触摸屏DOP-107BV串口有两个,每个串口基本上都支持这几种串口通迅,但T形插头焊线是不一样的,这个说明书上都有具体的描述,然后找到这个PLC使用的串口通迅方式的焊线,这样基本上差不多了,,,如果使用网口应该就更简单了,直接设置一下通迅方式和IP地址和端口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PLC端的IP地址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你这样的,别搞PLC了。
你不是从零开始?你生下来就会?就你这个素质,我敢说你50岁也买不起房车,可不可怜

专业外协

网友C:
楼上哥们怼得好,估计他是第一次接触带网口的PLC
回家照照镜子吧你

网友D:
这个我还真没有用过,台达触摸屏和smart通信,只用过昆仑触摸屏和smart通信。现在搞好了没有。

网友E:
看手册 对着实物测试一下。若是实在搞不清楚还是先接线吧,或者搞个别的行业

网友C:
贴得出来,还重新编程干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别搞PLC了。

不懂就问,对于工程师来讲,是不好的行为。

专业外协

网友F:
3楼屏设置里控制器IP从192.168.2.1改为192.168.2.11,因2.1可能被路由占用

PLC的IP设置:
主要-->双击CPU或打开系统块-->勾选"IP地址数据固定为..."并填写192.168.2.11, 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可不设

屏和PLC用网线连接,常规接法一一对应即可,1,2对1,2, 3,6对3,6,
因PLC网络仅支持百兆, 其余4线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