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9):
平时也就三菱,西门子的软件,画图 CAD 和 Eplan。当然价格不能太高,最多6000左右。
eaglesence

网友A:
hp 战 99 锐龙 集显版本

  • 下载积分:+1(catywu) 好贴好贴!

楼主:
    惠普的,你用的这种吗

网友B:
    要买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C:
    Thinkbook14
    设备名称    PC-20230620KQXR
    处理器    13th Gen Intel(R) Core(TM) i5-13500H   2.60 GHz
    机带 RAM    32.0 GB (31.7 GB 可用)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将WIN11系统换回了WIN10专业版的
  • 下载积分:+1(haiyouyang) 乱发广告!
  •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2023-10-07):
    联想笔记本,最好的选择,切记切记

网友E:
    HP 战 99  Zbook power G10

网友F:
    某想半年后卡到让你怀疑人生   做工控用的话配置最主要,CPU最好是11代I7或以上  内存最少16G 当然32G更好注意要DDR4或以上 硬盘有双盘更好 就一个SSD的话512虽然够用 但还是1T用着更舒心 注意一定要品牌硬盘   系统win10或11都无所谓  反正你是要装虚拟机的  显卡的话我觉得独立不独立无所谓  因为低价位的独立显卡也好不了多少 我的这套用了2年多的  依旧如新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不喜勿喷

网友G:
    DELL避坑、轻薄本避坑、无集成网口避坑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某想半年后卡到让你怀疑人生   做工控用的话配置最主要,CPU最好是11代I7或以上  内存最少16G 当然32G更好注意要DDR4或以上 硬盘有双盘更好 就一个SSD的话512虽然够用 但还是1T用着更舒心 注意一定要品牌硬盘   系统win10或11都无所谓  反正你是要装虚拟机的  显卡的话我觉得独立不独立无所谓  因为低价位的独立显卡也好不了多少 我的这套用了2年多的  依旧如新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不喜勿喷

    朋友也是用的MATE BOOK,反馈很好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H:
    看朋友们的介绍要求都很高呀

网友I:
    三菱的随便,要是装西门子的博途,那什么高配置都不过分。

网友J:
淘个二手Thinkpad T480,自己加根内存条,比多少新电脑好用的多

网友K:
哪个电脑不用几年?

网友L:
工具是利器,支持楼主买贵的

网友M:
个人感觉最好是INTER处理器

网友N:
联想最好不要。Y的太坏了。首选戴尔,次选惠普

网友O:
只有thinkpad14了  只能买AMD版本  Inter版本8000多吧
不然加钱上X1

网友P:
我用联想i7

网友Q:
惠普 战66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P:
高大上啊

网友R:
牛,都是大神,支持
工控人加油

网友S:
拯救者???
-一无所知

网友T:
   根据多年笔记本使用经验,Thinkbook16+最佳。分析如下;此款笔记本接口方面带3个USB和一个RJ45,主板带两个固态扩展槽,内存可以直接买32G的。再谈工控使用笔记本最主要功能是什么,当然跟外部设备连接通讯啊,比如PLC,触摸屏,这些,有些项目还是连USB的,当然USB口多好,现在很多笔记本都是只有一个USB的,插了这个不能插那个,还要买扩展坞转,先不说扩展坞使用时间长接触不良的问题,光那个一大坨扩展坞吊在那里,看着就很不和谐,而且每次开始调试和结束调试都要收放扩展坞(除非把扩展坞丢现场,不过要是这样的话,此款笔记本也可以接扩展坞使用),很是麻烦,而此款笔记本有3个USB,一个插鼠标,一个触摸屏,一个PLC,正好,另外,如果喜欢用扩展坞的话,也可以插扩展坞用,本体接口做备用。如果是网线调试的话,还有RJ45可用。另外主板两个固态插槽,后期资金充裕的话,可以再扩展一个固态,用于存储工控资料,使系统和资料做区分,资料盘和系统盘分开的好处是系统坏了可以直接装系统,而不用担心会把资料一不小心格掉,资料丢了也不用重装系统,另外双盘资料丢失和系统损坏的概率跟单盘是一样的,所以双盘布局优于单盘布局。另外如果换电脑了,可以直接把资料盘拆下来,装到新电脑上,原电脑有个系统盘还可以继续使用或者卖二手,如果是单盘的话还要再把资料导出来,很是麻烦。另外西门子博图推荐显示屏尺寸为15寸以上,此款笔记本为16寸,正好,重量也不算很重,而且配置也很不错,13代英特尔处理器,LDDR5内存,还有独立显卡版本可以选择。如果嫌弃重可以考虑14+,跟16一模一样。综合以上考虑,Thinkbook16+绝对是搞工控的最优选择。
  • 下载积分:+1(老大很悲伤) 卖电脑的

网友U:
CPU Intel 稳定

网友V:
个人比较喜欢多端口的,选的二手联想T540,两千多。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W:
我就晚了一个月申请换电脑,公司就把intel CPU的ThinkPad T14换成AMD CPU的
郁闷死了

网友X:
2W的本子 随便买

网友Y:
Thinkpad P15除了重点,其它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