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9):
ENINT 和 ENOUT这两个点在FB块中的起到什么作用?怎么理解?还有VAR类,这个类型在FB块中是否占用独立的内存地址?现在要多次调用一个FB块,但是地址不同;这些VAR类,在块中没有引脚,不能分配地址,多次调用块会不会出现(VAR类)地址重复,导致程序BUG?
多学多用!

网友A:
ENINT和ENOUT是你写的标签跟下边汉字没什么区别    VAR的意思就是变量.VAR没有写输入输出类型的就是在你FB块内部用的.不影响你主程序.

网友A:
VAR没有写输入输出类型的就是在你FB块内部用的.不影响你主程序.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真诚感谢!

网友B:
    ENINT 和 ENOUT这两个在FB中是链接作用,ENINT为FB块工作使能条件,ENOUT是FB块使能输出链接,用来在后面继续连接FB块。VAR是FB内部变量类型,只能在FB内部使用,不作输入输出使用,所以在FB图块上没有显示相应管脚。FB块的核心目的就是满足用户重复多次调用的,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多次调用会出现BUG的问题。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真诚感谢!
  • 相信自我!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INT 和 ENOUT这两个在FB中是链接作用,ENINT为FB块工作使能条件,ENOUT是FB块使能输出链接,用来在后面继续连接FB块。VAR是FB内部变量类型,只能在FB内部使用,不作输入输出使用,所以在FB图块上没有显示相应管脚。FB块的核心目的就是满足用户重复多次调用的,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多次调用会出现BUG的问题。

    感谢你的回复,想再问一下VAR类占用PLC的数据内存?
    多学多用!

网友B:
    当然会占用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会占用

    感谢!
    多学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