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b2扭力模式下扭力偏小

楼主(2023-08-10):
台达伺服b2扭力模式下扭力偏小,感觉没有位置模式下扭力大。

网友A:
扭力大小是根据伺服电机功率大小决定的,扭力模式下电机轴是可以自由转动的,而位置模式下电机轴是使能锁死状态不能自由转动,模式不同使用场景不同。
相信自我!

网友B:
换大功率的呗

专业外协

楼主:
400w的电机

网友C:
把设定的扭矩加大一点娄

网友D:
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都是最大扭矩输出的,扭矩模式的大小是由输出扭矩的百分比控制的,你要觉得扭矩小了,可以调大点,但是好像不能超过一定比值

网友E:
有一个参数模拟量输入对应最大扭力设置,出厂的时候是100%把它调成300就可以,我也遇到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伺服电机扭矩模式控制 同样是指令100%扭矩输出 设置最高速度限制越高 输出扭矩越大 我做过实验 最多的能差50%

网友H:
一般伺服的位置模式基本上是100%力矩,转矩模式要看你设定的转矩,台达伺服最大可以3倍过载,但要注意过载时长,不要过载时间太长,否则电机也会损坏,正常120%以内可以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