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0):
百度搜了几个方法都不行 除了重装系统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可能存到00 00 00都是那碼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存到00 00 00都是那碼

啥意思

网友B:
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C:
操作系统不完整,例如是精简版的,
或者因为病毒软件等造成了操作系统文件被修改,
或者某些杀毒软件,电脑医生,电脑卫士等这类的软件造成了编程软件安装不完整.

解决方法:1 可以把编程软件换一台电脑或者换个电脑系统或者换个编程软件安装试试.
               2 重装系统。

网友D:
重装系统即可解决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E:
换个版本软件安装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重新安装软件或者操作系统吧
相信自我!

网友G:
好惨我也纠结过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