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0):
他把模块出错的一些CCLINK的状态写到X0上,总共占了32个点。   则呢么设置的,实在是找不到,

楼主:
这个是程序
附件: TOYO350T单喷涂PLC20210121.zip (179 K) 下载次数:60

楼主:
这个指令则呢么理解的,H0指的是什么,H680是什么

网友A:
是你对cclink不熟而已;多看相关手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看主站模块手册,在它的缓冲区,有每个从站的状态。

网友C:
楼主,路慢慢,其修远兮。
相信自我!
小侯

网友D:
680H表示第1站到第16站的連接狀況

网友E:
楼上对的,在缓冲存储器的说明里有。X0~X1F是模块的起始XY地址是000时的I/O地址,当起始地址变为400时就是X40~X5F,起始地址变了,模块的I/O地址也相应跟着变化。

网友F:
这两行指令读出来的信息和写进去的信息分别是什么啊,重来没这么用过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283756]
楼上对的,在缓冲存储器的说明里有。X0~X1F是模块的起始XY地址是000时的I/O地址,当起始地址变为400时就是X40~X5F,起始地址变了,模块的I/O地址也相应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