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1):
富士V806CD屏幕拷贝下载完之后,报错如图:

网友A:
内存地址超限,检查程序中使用使用到了通讯对象里不包含的内存。

例如,明明PLC地址是D0~D8000,你选了一个D8001。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地址超限,检查程序中使用使用到了通讯对象里不包含的内存。

例如,明明PLC地址是D0~D8000,你选了一个D8001。

Good Luck~

谢谢!已经解决了,原装屏幕数据内,有个PLC1连接的是不支持的型号,改一下就行了,可能是软件版本不一样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