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两步是啥意思

楼主(2023-08-11):
大理石中切的程序,乘以10000,再除以10000,是啥意思?

网友A:
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吧。

网友B:
精度不对时调整用。

网友C:
自己做的电子齿轮比,只不过你这台设备是 1:1,有减速比的情况就可以直接改那个D212的值就行了

网友D:
做换算匹配的,为了对应好精度,也就是脉冲数与毫米的关系。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