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怎么扩展?

楼主(2023-08-11):
三菱PLC就一串口,接电脑就不能接触摸屏了,要想同时连接上监控,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增加一个485BD,232BD,422BD……
或者
触摸屏用在线测试

楼主:
PLC不能增加扩展板,也不能增加通信模块怎么办?

网友B:
无锡北辰的BCNet-FX了解一下,可以扩展成两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