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松下PLC无法启动运行怎么处理

楼主(2023-08-12):
今天出了个故障没有解决好。背景:该设备一直是生产中,前两天休息设备断电了。今天上班断电设备HMI出现通讯故障。问题描述:PLC指示灯PROG亮绿灯,RUN、ERR指示灯没有亮。拨码开关打到RUN档位还是PROG亮绿灯无法启动运行。usb接口无法与电脑通讯,通讯电缆和电脑其他设备尝试通讯没有问题。请问这个改怎么处理。是不是拨码开关无法启动RUN也会同时造成USB无法通讯呢。求解,谢谢!

网友A:
用串口线,如果有原始程序,清除内存后重新下载,如果没有,则联系厂家。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RUN,二期usb是失去通讯。

网友B:
丢失驱动了吧

网友C:
首先断电10秒,再次上电看能否恢复正常,如不能恢复去松下官网下载固件软件,给PLC的操作系统刷新一下。PLC使用超过5年最好把电池也更换了。
相信自我!

网友D:
一般是硬件坏了 cpu板子估计不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松下的电池,如果机器很久没通电。容易造成电池没电了。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这型号PLC。平时一年不开机。也没遇到过这样情况。如果丢失一般是丢了DT里面的参数。程序一般不会丢。很多参数都写进EEPROM里。所以很少碰到丢参数。至于USB口,连不上虚拟串口的问题,还是在这方面下功夫寻找突破口。我们用的FP-XH C60T,没有装电池。平时都是这样用。至于PLC参数。威纶通有备份。用了4年。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大约有13台机。触点也没坏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是第三次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清楚为什么每次不能运行的时候 usb也不能通讯。

网友F(2023-10-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G: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F:
我那个根本就没电池

网友H:
是不是首先应该把拨码拨到RU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