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仪表读出来的数据如何转换为浮点数

楼主(2023-08-12):
仪表显示是3.65,台达PLC读出来的数据是36500。
有两点问题需要请教:
1.D1051为什么显示的是负数,在25000多的时候是正数。
2.用什么指令能将36500转换为浮点数3.65。
感谢大家。

网友A:
变成浮点数 除以10000
下载积分:+1(朝阳-haiyun)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用专门的的数据转换指令,或使用浮点数除法运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成浮点数 除以10000
一楼的朋友正解
相信自我!

网友D:
1.D1051为什么显示的是负数,在25000多的时候是正数。
16位数据溢出,16位最大数32767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网友C:
因为你的MOV指令前没有加D
相信自我!

网友C:
还有一个可能是别的地方本来已经将D1050--D1051合并为32位数据寄存器了,而楼主这城又将他们分开来MOV,导致数据监看时发生错误的显示。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