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2):
这几天公司要做几台星三角启动柜,关于热继放那里,几个大师傅争论不休,我把三种电路发出来,欢迎大家发表一下建议

网友A:
第一个图纸对的

网友B:
第一种,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最大,相应的热继的体积对比另外两种最大,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通常我用第2种。第三种个人认为是否有安全隐患,三角形转换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切换过来,一直星型运行假如负载过大,如果没其他的辅助保护是否会烧坏电机?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 下载积分:+1(中华工控人)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最大,相应的热继的体积对比另外两种最大,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通常我用第2种。第三种个人认为是否有安全隐患,三角形转换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切换过来,一直星型运行假如负载过大,如果没其他的辅助保护是否会烧坏电机?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有个老师傅说如果启动负载重,启动时间长,让选第3个合理些

网友C:
    必须是图1对呀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老师傅说如果启动负载重,启动时间长,让选第3个合理些

    第三种图纸,三角形转换成功后,热继才接入。如果负载过大,把三角形转换时间加长,能达到老师傅说的效果。但是你作为设计人员也要考虑到设备的安全,1.假如你把三角形转换时间
    加长,电机负载超过电机额定扭矩,就会造成堵转,堵转电流超过一定时间,电机直接烧毁。所以建议你设计不要采用第三种,有安全隐患。老师傅说的负载过大,加长启动延时,归根结底是设计人员的问题,在画图时就应该考虑负载是什么类型,是采用轻载启动还是重在启动。根据不同类型来选择,星三角,变频,软启。个人的一点看法。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D:
    比较流行的接法是热继放在电机符号下方,不使用接线端子,接触器和热继出线侧各3根电机过来的引线,整定电流为电机额定×1.1/√3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流行的接法是热继放在电机符号下方,不使用接线端子,接触器和热继出线侧各3根电机过来的引线,整定电流为电机额定×1.1/√3

    方便上传一个电路图吗?
    liuliangdt

网友E:
    感觉是用 PCSCHEMATIC 软件画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便上传一个电路图吗?

    图2热继与电机位置互换,其他不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用 PCSCHEMATIC 软件画图···

    这个软件用过,EPLAN,也用过,最后还是AutoCAD Electrical小而美,EPLAN,太庞大,小项目不必要,而而且不喜欢他的电线交叉方式。PCSCHEMATIC太小众。只用过两个项目

网友F:
    还是喜欢这种方式,可能是不会用

网友G:
第一个常用

网友H:
个人感觉第二种稳妥些,星型电机堵转的时候也可以保护。
下载积分:+1(中华工控人) 热心助人!

网友I:
第一种是理论上最规范的,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大部分是第二种。原因:在成本控制方面,第二种比第一种的热继电器规格要小一半,同样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J:
我选图一

网友K:
星角转换启动的基本都是把热继电器串于主接触器的下面,这样星启动和角运行时都能保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用 PCSCHEMATIC 软件画图···
是的,一般的项目这个软件可以应付了;Eplan太大,破解不彻底的话老出问题

网友L:
電動機採用星--三角啟動時,熱繼電器可能的裝設位置有三處(下圖中的B1、B2或B3),其各自的整定電流不同:

网友M:
我们公司使用的设备全部都是采用的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