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伺服一接上去,PLC和PC没办法通信

楼主(2023-08-13):
我PLC 3U和PC可以正常通信,但是一接上松下A6伺服,我PLC和PC没办法通信了,怎么回事;想监控看不到

网友A:
干扰太厉害了 笔记本性能估计也不太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太厉害了 笔记本性能估计也不太好
我台式机的,会不会是台式机原因。我是拿来玩的,学习用的

网友B:
串口太差

专业外协

网友C:
松下的伺服干扰本来大,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D:
伺服干扰太厉害了,通讯线换屏蔽电缆,伺服接地看看能否解决,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E:
通讯线离伺服系统尽量远点,采用屏蔽线材。
相信自我!

网友F:
通讯线抗干扰不行

网友G:
3U与电脑通讯,如果你是买的市场上面几十元的通讯线,抗干扰性很差的,现场干扰大的时候根本下载不了程序;小鬼子原装的线抗干扰很好,就是价钱贵;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动手做一个也可以,

网友H:
但是一接上松下A6伺服,,,这里的接上伺服是指伺服电机驱动器上电吗,还是接上驱动器的控制线跟PLC或PC控制卡的IO接线,或者是驱动器与电脑的通迅设置参数的数据线,还是与PLC或PC的通迅线,有没有可能是驱动器电源线接地没有接好,或控制线的接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I:
把你的通讯线 伺服通讯走的线拍图片看看 好分析,根PC通讯最好用加磁环的

网友J:
可以接一台台式机显示器。看看显示器屏幕有没有杂波。有的机器干扰很大。显示器满是杂波。
如果怀疑是线的问题。换一条艾莫讯进口芯片的线试试。
买了两条线。一条是30块的。连接松下FP-X0。用着也没什么问题。
另一条是USB转IAI圆口的线。说是进口芯片。用着也很好。原装的贵得很。原装的线也有。不过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