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XIN-40MR加了一个232通信板ERROR灯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14):
FXIN-40MR只有一个8针通信口,为了连接电脑监控,增加了一个232通信板,但是ERROR灯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图没程序没错误码,这谁能隔空诊断啊

网友B:
首先楼主要明确FX1N是否支持RX232通讯板,打三菱客服问问400-8213030
相信自我!

网友C:
正常的FX1N-232BD板是不会有问题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FX1N-232BD板正常接线安装,除非硬件本身有问题一般不会出错的,最好看一下错误代码,再结合手册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参数设定错误,或硬件有故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F:
Fx1N的232BD板有些特殊,不完全是通用的,你查一下板的型号

网友G:
用下在线连上PLC,读一下故障代码
下载积分:+1(cjtdzzy)

楼主:
PLC诊断为779步语法错误,到底哪是779步?也看不出哪里错了啊?这是正常机器上的程序呀?

网友H:
用编程软件,连线,清空PLC,再上电,一般都 能解决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6506代码表示使用未定义指令,难道是这个PLC不支持某个指令

网友A:
使用了没有定义的指令

网友G:
FX1N没有DHSZ指令,换成DZCP吧 看看有什么影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