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诚恳是从业立德之态度,顺便分享前客户一简单电气图

楼主(2023-08-15):
近两年跳槽换过四家公司,上上一家呆得最长是三年多,搞这行的都清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我也是在前辈走后才混成油条,一次老板让我面试来应聘的年轻小伙工程师,我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考了他:双手启动按钮如何安全启动,画一下梯形图,不能按住单边再按另一边也能触发启动。结果没答的让人满意,我就让他先回去等通知好了,临走小伙却对我放话:”你在这里呆久了当然,换成你到我上家公司你也搞不了我们的!" 我没有回怼一笑抿之,他上一家公司做的什么产品我清楚,因为我在隔壁的公司呆过,现在的这家我来时也没留意有这样的要求,也是在客户现场客人提出来自己改正过来的。唉,年轻是真好。。。。顺便分享个客户曾提供给我们的一电路图要求配置电箱,收藏好多年了没什么用给大家,CAD2018版。
下载积分:+2(青桔、) 感谢分享!

网友A:
没那么神秘的,只要人家实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搞过,这样行不行?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启动不是自锁是可以的

网友C:
简单最好。

网友D:
也不能单方向的否定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单方向的否定别人
当时是考有两个问题的,这是其中第一个,3楼思路是对的

网友E:
双按钮滤波而已,这搞得挺高端?再说了你这一个问题就把人pass掉,难免有点养尊处优了吧,

网友F:
搞过更复杂的,用了两个独立定时器,定时器数值比较判断单次操作有效性,任意一个定时器超时触发(分钟级延时)直接报警XX按钮线路输入故障.
包括其他的一些输入信号,都做了保护,设备敏感的不得了~

网友G:
想当年我不会用PLC的时候,硬是用继接控制电路实现双按钮安全保护电路

网友C:
艰苦创业,诚信立业。

网友H:
差点把我难倒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是不能去外面面试了吗

网友I:
平时你叫我用软件设计电路画图写程序逻辑都可以,但是只要面试让我在纸上画电路图纸上写程序就搞不好,愁人

网友J:
你这个功能, 是安全PLC里的一条指令。 自实现也没有会难度, 但让人回答不一样行。  条件1: 两只按饼钮同时按下,那么一只导通,另一只再导通的时间,不能超过比如20us ,置位; 如果都不导通复位。如果一只导通另一只不导通超过25us , ,复位。

网友K:
哥,人性最大的黑暗就是利用手里微弱的权限去无限放大,2013年我就遇到过,一上来就让我画一个星三角,我画了西门子,三菱,欧姆龙,传统电路。聊了1个多小时,最后告诉我你画的图纸可以简化一些,我说你早说啊,2个接触器我都能把星三菱做出来,你要是早点说这句话我能陪你在这里聊多一句话都是我不对,再说那个用PLC的星三角启动不加中继?
不管程序怎么样,实现功能就好了,还有就是人品过得去就好了,谁不是一步一步的学上去,没有谁一出来就是大师傅,如果人品不行技术再高都白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能轻松解决你提出的问题后你又能给别人什么待遇呢?会不会是你画的星三角还能减去一些东西呢?
4 4 4 4 =10可以使用()加减乘除,你也想想这道简单的数学题你能不能一瞬间整出答案呢
  •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感谢分享!

网友L:
    楼主说的,不能按住单边再按另一边也能触发启动,以说三楼是对的,岂不自相矛盾吗?
  • 下载积分:+2(seallyzoom) 不纠结问题
  • 相信自我!

网友M:
    这个行业都是百分之30的技术和,70的解决问题。楼主问这个问题,估计公司规模也LOW,小卡拉米 ,
  • 下载积分:+2(seallyzoom) 是滴,四十人

网友N:
    说实话,我没有看懂具体要求,虽然我刚接触这个,你让我用plc做简易密码锁都能实现,但还是看不懂题目要求

网友O:
    双手按钮启动,顾名思义是为了操作设备安全着想,方案其实很多,比如双手按钮配安全挡板或者光幕,程序是一种做法,就单独双手按钮的是一种做法,前面那种的话按住单边再按另一边也能触发启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手伸不进设备运行空间中,就单独双手按钮的做法就更多了,两个按钮按下之间的时间差问题,很多人其实都这样做,但是这样也不安全,可以增加相应的条件,总之,安全防护就是这样,增加了安全,降低了生产效率,这是必然的,编程也是千人千面,不见得谁的方案就不好

网友P:
    我遇到过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十进制数11的BCD码表示,我回答是0xB,结果人家说不对,是1011

网友Q:
    我面试人看态度,差不多就行了,学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搞过更复杂的,用了两个独立定时器,定时器数值比较判断单次操作有效性,任意一个定时器超时触发(分钟级延时)直接报警XX按钮线路输入故障.
    包括其他的一些输入信号,都做了保护,设备敏感的不得了~

              点动双按钮,我好像是也用定时器,超时无效,取下降沿信号

网友R:
             用中望CAD软件打开, 显示图形文件无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S:
    问题很简单,但是你少说了一个条件,时间间隔,这也是小伙没想通的地方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