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6):
各位大神,有一台FX5U和维纶MT8102IQ通过网线通信,我修改了一下FX5U的程序,下载选择的是参数+程序。然后上次按重启后,PLC和触摸屏就不能通信了。FX5U本体上的以太网通信指示灯都不闪烁。我用电脑可以ping通触摸屏,测线仪测试网线也是好的,就是不能通信,EB8000 pro搜触摸屏也搜不到。最后没办法了,我接了一个交换机,好了。触摸屏也能和PLC通信了,电脑也可以上载触摸屏程序了。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像这种网口通讯的我们一直都是用交换机来的,方更拓展更多设备的通讯。当然据我了解三菱5U用网口是可以直接与MT8102进行通讯的。也就是说不用交换机是可以直接与MT8102进行通讯的,楼主改过程序就不行了这个确实没碰到过,PLC重新上电了没有?
重新上电 了,也是不行。也执行复位操作了。之前另外一套设备,也是一样的配置,修改触摸屏程序和PLC程序后,都是正常通信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可能是你电脑的地址和触摸屏有重叠,然后5U通讯保护,我们一般都加交换机使用
IP地址我又重新检查了一下,没有重叠。之前类似的配置,我修改后屏和PLC的程序,都没有问题。加交换机也是没有办法了,着急恢复生产。真是活见鬼了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问题就出在参数上,看看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