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FROM指令中K8M521的M521为0

楼主(2023-08-16):
使用了FX2N-20GM模块,指令是DFROM K0 K64 K8M521 K1,程序监控中M521及后面的全部为0状态,请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如下可能
1,DFROM的条件没接通
2,K0 K64 的值为0
3,或者程序别处有冲突,卖到M521等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