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7):
求简便思路,取料防错系统!!!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
用赋值的方法进自程序自动循环执行
相信自我!

网友B:
初始化一个默认顺序 123.设定一个teach time,防止超时,打到teach模式以后,根据teach顺序给寄存器赋值  就行

楼主:
主要teach模式不知道如何下手
引用 网友A:
用赋值的方法进自程序自动循环执行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teach貌似不能实现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一个默认顺序 123.设定一个teach time,防止超时,打到teach模式以后,根据teach顺序给寄存器赋值  就行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C:
Teach有什么难的?
D0,D1,D2分别保存Teach顺序,根据D0至D2顺序亮灯就不写了。

楼主:
哥,没理解过来
引用 网友C:
Teach有什么难的?
D0,D1,D2分别保存Teach顺序,根据D0至D2顺序亮灯就不写了。
[attachment=284049]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D:
当他是一个配方来搞不就行了

楼主:
之前也考虑过,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引用 网友D:
当他是一个配方来搞不就行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没理解过来

X3为Teach设置旋钮 ,
X0,X1,X3设置取料顺序,先按哪个就先取哪个,
也可以用触摸屏的方式设置。

按照选择的顺序保存D0至D2,
如:先按下X3,D0存入3,接着按X1,D1存入1,接着按X2,D2存入2,
根据D0至D2存入顺序,写Teach取料。

楼主:
研究不出来呀
引用 网友E:
好好研究下吧。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E:
多个取料箱子,按照五楼的方法在示教状态,根据需要的箱子数目进行示教登记,那么你写灯光程序时,要按照设定箱子数等于2或等于3或等于4或等于5或等于6或等于T,以下省略。来分别编写灯光程序,要注意的是,有设定的箱子,D数据一定是大于0的,没有设定的箱子,D数据一定是等于0的,经过分步判断,就能写好10个待选箱子任意顺序组合取料的程序。希望以上分析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朋友,祝你顺利完成项目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研究不出来呀

LD =   D10   H1             OUT   Y0
LD =   D10   H2             OUT   Y1
LD =   D10   H3             OUT   Y2
…………

按顺序将 D0至Dn 的数值移至D10,
不就按Teach模式亮灯。

楼主:
貌似有点吃力
引用 网友A:
用赋值的方法进自程序自动循环执行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楼主:
谢谢兄弟,回头构思下
引用 网友E:
多个取料箱子,按照五楼的方法在示教状态,根据需要的箱子数目进行示教登记,那么你写灯光程序时,要按照设定箱子数等于2或等于3或等于4或等于5或等于6或等于T,以下省略。来分别编写灯光程序,要注意的是,有设定的箱子,D数据一定是大于0的,没有设定的箱子,D数据一定是等于0的,经过分步判断,就能写好10个待选箱子任意顺序组合取料的程序。希望以上分析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朋友,祝你顺利完成项目工作。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B:
你这是根本就不会啊
小侯

网友F:
沒有同時取雙件功能,沒有連續取件間隔提示、沒有誤觸防止
僅有教學模式跟提示輸出

楼主(2024-04-09):
3q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G:
A[B[C]] A作为被排序的主体,B作为存储优先级的地址,C用作循环,FOR循环根据B里面的值进行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