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200smart无法更改IP

楼主(2023-08-17):
西门子smart在更改IP时蹦出这个对话框 这个怎么解决的 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把PLC复位,看看能不能解决?记得先把PLC的程序保存一下。

网友B:
电脑需要与plc在同一个网段才能更改plc的ip。

网友C:
PLC的站名称用了不支持的字符
最好只用26个英文字符和数字, 不用"_"或"-"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