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8):
组态王使用自带的控件-“AVI动画”,使用按钮(脚本指令PLAYAvi())使控件打开视频,显示“无法找到视频,找不到"vids:xvid"解压缩软件”。

大概意思是没有解码器。

尝试过安装暴风影音,K-lite codec pack,以及转换成各种AVI解码格式都不行。

可能是缺少驱动或解码器,或者windows系统里的解码器无法调用,看了官网和F1帮助也没能解决。

网友A:
安装该组件的方法如下:点击“开始”菜单,打开“设置”中的“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中找到并打开“添加/删除程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Windows安装程序”选项卡,从组件列表中找到“多媒体”并选中它,然后点击按钮“详细资料(D)...”,从组件列表中找到并选中“视频压缩”(用鼠标点击视频压缩左边的小方框,使小方框中有一个小勾),点击“确定”按钮。再点击“应用”按钮,完成“视频压缩”组件的安装。
拆二代

网友A:
把后缀改下试试
.avi改成.wmv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该组件的方法如下:点击“开始”菜单,打开“设置”中的“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中找到并打开“添加/删除程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Windows安装程序”选项卡,从组件列表中找到“多媒体”并选中它,然后点击按钮“详细资料(D)...”,从组件列表中找到并选中“视频压缩”(用鼠标点击视频压缩左边的小方框,使小方框中有一个小勾),点击“确定”按钮。再点击“应用”按钮,完成“视频压缩”组件的安装。

“Windows安装程序”选项卡应该是“启动或关闭windows功能”吧,里面没看到“多媒体”,有“媒体功能”,里面只有"Windows Media Player",没有“视频压缩”选项。且之前已经打勾了。改WMV尾缀也不行

网友B:
引用楼主fczxjh于2023-08-18 15:03发表的 组态王AVI播放问题 :
组态王使用自带的控件-“AVI动画”,使用按钮(脚本指令PLAYAvi())使控件打开视频,显示“无法找到视频,找不到"vids:xvid"解压缩软件”。

大概意思是没有解码器。

尝试过安装暴风影音,K-lite codec pack,以及转换成各种AVI解码格式都不行。

能不能把avi格式文件转换成可以打开的格式?

网友C:
用个国产触摸屏 播放下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