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8):
怎么办,卸载不了也安装不了

网友A:
有专门的卸载工具  试试,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1.在注册表删除欧姆龙选项
2.在PE系统下直接删除欧姆龙文件夹
3.重启电脑  完活

网友C:
用专业卸载软件 会把注册表删的干干净净

网友D:
官网下载专用卸载软件
bnnyygy

网友E:
安装包里面有卸载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卸载工具  试试,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了

有专用的卸载软件
相信自我!

楼主:
一开始就是用专用卸载软件,但是控制面板还能看到欧姆龙软件。现在安装先是提示没有驱动,然后安装失败
引用 网友C:
用专业卸载软件 会把注册表删的干干净净

楼主:
不想重装系统,不太熟练。怕影响我之前安装的软件正常使用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卸载工具  试试,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