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9):
如图,编译跳出如下警告,不知道怎么修改,求教[

网友A:
K0后面少了分号
相信自我!

网友B:
这玩意和威纶通宏有点像。

网友C:
显示一半的end_if
这行是最后行了??还是下面还有程序???

网友D:
比较符号左右数据类型不一致,使用地址符号作为WORD数据类型,而K0作为INT数据类型,将K0写成H0应该就可以了,或者定义标签,数据类型INT,地址Dxxx.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威猛的小绵羊) 谢谢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
    这种虎头蛇尾,断章取义的问题没办法有效回答。
    相信自我!

楼主:
    全局标签创建不了INT的标签
引用 网友D:
    比较符号左右数据类型不一致,使用地址符号作为WORD数据类型,而K0作为INT数据类型,将K0写成H0应该就可以了,或者定义标签,数据类型INT,地址Dxxx.

    Good Luc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局标签创建不了INT的标签

    对于INT类型的叫法不同而已,三菱叫做有符号的WORD,实在就是INT,当你在数据类型中输入INT时,软件会帮你转换为三菱标准叫法的。

    Good Luck~

网友E:
    语法错误,t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