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交流接触器接通时弧光如何消除或?

楼主(2023-08-19):
如题,单相电源110V,电机110V,2.2KW ,额定电流约28A,接触器32A,控制电机得电。启动按钮按下,接触器线圈AC24V接通得电,接触器接通瞬间有弧光。不是断电时有弧光。

网友A:
固态继电器

楼主:
楼上朋友,这是个思路! 电机约28安培 200多安培的SCR加上散热器,空间不小!

网友B:
分析电弧产生的原因,再想法灭了它。通电接通前有弧光,要么吸合受阻延长了吸合时间,要么触头质量差,吸合开始状态不正常,振动几下就好了。

网友C:
有触点的地方都是有弧光,就是你用一节干电池接个小电机通断都会有弧光。除非你用电子元件做开关。

网友D:
记得有个真空交流接触器,不知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E:
用带真空灭孤罩的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
相信自我!

网友F:
AC24伏电源容量足够吗?换容量大些的电源试试吧。

楼主:
买了个施耐德的接触器LC1D32B7C,试机,接通时没有弧光。

楼主:
换个施耐德LC1N3210接触器试验,有弧光。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