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西门子博途V17多次创建索引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19):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博途v17搜索功能不能用了,显示多次创建索引失败。不过打开其它程序是可以用的!就其中有一套程序和PLC连接之后就不能使用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这套程序的版本不对
你好吕工,这种情况有办法处理吗?
相信自我!

网友B:
想知道,学习学习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楼主:
你好2楼吕工,你说的版本不对是不是因为我在现场用S7通讯了一台V16编程的PLC。在设备没运到现场的时候,在公司单独调试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版本不一样,就只能读不能写程序。
相信自我!

网友C:
感觉群里没解决方案的话还是打400咨询下西门子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