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的ST语言CLK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3-08-19):
欧姆龙的ST语言CLK表示什么意思?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自己命名的

网友B:
应该是变量名,楼主把变量表截图来看看。
相信自我!

楼主:
变量表里面没有,好像是脉冲来的吧。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变量名,楼主把变量表截图来看看。

网友C(2023-10-12):
应该是自定义的变量。

网友C:
点动吸真空(CLK:=Vacuo_Var.HMI吸真空);
Vacuo_Var.HMI吸真空=TRUE的上升沿微分 点动吸真空=TRUE
上升沿微分指令,clk,in:输入 Q,输出:点动吸真空

网友D:
多看看说明书
下载积分:+1(stopsx)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