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9):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CCD飞拍定位补偿,需要找视觉厂家配合,在网上看到正运动有视觉运动一体机,支持PLC的编程方式与EtherCAT轴控制,想试试这个方式!有没有老司机用过?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X5支持视觉
软件是ZDevelop  你下载一个
帮助文档里有  梯形图手册  basic手册  视觉手册 机械手手册   触摸屏手册等    你先看看吧

软件比较麻烦的点就是  编译不会报错  只有运行到错误的语句  就会报一堆故障PLC宕机  查错修改 要非常小心

90%的运动指令用法  与传统PLC FB这些不同

不识别ECAT的XML文件  需要发给正运动相关人员 转成zml文件才能识别

不支持传统的 结构体  FB FC这些 重复功能一般用  赋参数再开一个线程解决 比较难用

楼主:
好的,编译不能鉴别语法错误有点麻烦!
引用 网友A:
X5支持视觉
软件是ZDevelop  你下载一个
帮助文档里有  梯形图手册  basic手册  视觉手册 机械手手册   触摸屏手册等    你先看看吧

软件比较麻烦的点就是  编译不会报错  只有运行到错误的语句  就会报一堆故障PLC宕机  查错修改 要非常小心

网友B:
这种一体式的视觉系统如果没有上位机做主控会很慢,处理时间需要会比较长点,因为所用的系统配置不如工控机高。
相信自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体式的视觉系统如果没有上位机做主控会很慢,处理时间需要会比较长点,因为所用的系统配置不如工控机高。

应该不会
正运动是 真正的多线程_PLC
5系 应该是支持128个POU 同时异步运行  每个POU恒周期500us  速度应该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