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教下大家,ABB机器人如何通过PLC调用切换程序

楼主(2023-08-19):
请教下大家,PLC与机器人通过IO信号交互,ABB机器人如何实现由PLC调用执行的程序?

网友A:
机器人有输入I点,用PLC驱动输出o点,切换机器人程序
机器人用那个指令

网友B: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C:
一娄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D:
程序里用IF语句判断DI信号,然后调用对应的程序不就行了。程序调用用PROCALL指令

专业外协

网友E:
PLC和机器人的IO信号做好程序号对照(建议输出点做二进制对应),机器人main()内针对d652信号板的输入的信号写IF判断语句,将相应的程序号值赋给变量,例如Reg1,再使用语句 CallByVar "程序名",reg1;

网友F(2024-03-26):
用test或if都行,要循环起来就放在while true里

网友G: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