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汇川PLC aotushop ethercat绝对定位指令可以重复调用么,

楼主(2023-08-19):
比如我的伺服有十个位置,我调用十次这个MC-绝对定位指令,还是用一个改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A:
不用调十次这么麻烦,做一个伺服功能块,将位置的定位数据建一个数组,数组数量建十个,每个数组存储一个位置数据,如下图。
相信自我!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7000.html
这里是完整程序,仅供楼主参考。
下载积分:+2(庄户人)
相信自我!

网友B:
可以重复调用,我走几个定位都是单独调用的,至于上限有几个我没测过,我这边最多就走6个位置

网友C:
没问题,要处理好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