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0):
大侠们!这个梯形图 如何 转 ST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IF  AND  RO  OUT  这几个就能搞定。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AND  RO  OUT  这几个就能搞定。

网友B:
那就没有梯形图直观了,梯形图的好处就在于此。

网友C:
IF SM0.0 AND  L4.7 AND L16.7 AND (NOT L1.7 AND L2.7 OR  # startl0.0 AND L1.7 AND (AC2<>B OR NOT L14.3)  AND (L14.2  AND  AC1=B OR  L15.7))
    THEN L15.7:=1;
    END_IF;
大概是这样的,细节自已进一步。
  • 下载积分:+1(东方九京)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 SM0.0 AND  L4.7 AND L16.7 AND (NOT L1.7 AND L2.7 OR  # startl0.0 AND L1.7 AND (AC2<>B OR NOT L14.3)  AND (L14.2  AND  AC1=B OR  L15.7))
        THEN L15.7:=1;
        END_IF;
    大概是这样的,细节自已进一步。

    then前面都不用看,光看后面就可判别是错的,仅需0.1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hen前面都不用看,光看后面就可判别是错的,仅需0.1s。
    你确定你真的明白?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hen前面都不用看,光看后面就可判别是错的,仅需0.1s。
    你确定你真的明白?

    你写的没毛病啊,我没看出哪里错了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F:
    和梯形图有一点点儿差距,加一条ELSE L15.7:=0;就和梯形图一致了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hen前面都不用看,光看后面就可判别是错的,仅需0.1s。
    你确定你真的明白?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

网友G(2023-10-07):
    L15.7:=SM0.0 AND ((NOT L1.7 AND L2.7 ) OR (L0.0 AND L1.7 AND (AC2<>8  OR NOT L14.3) ) AND (L14.2 AND AC1==8) OR L15.7) AND L4.7 AND L16.7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H:
    为啥要转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啥要转呢

    为了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和梯形图有一点点儿差距,加一条ELSE L15.7:=0;就和梯形图一致了

T型图是线圈输出,根据条件实时映射结果的,成立则为真,不成立为假
ST程序只判别真,没有假,确实应该要加条件否定的结果才完整

网友K:
L15_7 := SM0_0 AND L4_7 AND  L16_7  AND
              ( NOT L1_7  AND L2_7  OR L0_0 AND L1_7  AND
               (AC2 <> 8 OR NOT L14_3) AND  (L14_2  AND AC1 = 8 OR L15_7 ));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L:
下次修改程序时,估计会贴图让人转成梯形图

网友M(2023-11-07):
我都是画梯形图了,直接看代码,gxwork2和step7都可以实时查看

网友N:
典型的钻牛角尖,这种梯形图千万不要转换成ST,ST处理布尔逻辑关系不如梯形图直观。

专业外协

网友C:
统一回复一下吧,如图,近二十年都是这样干的。不要说要求高不高的外行话。

网友O:
梯形图直接。

网友P(2023-12-18):
引用 网友C:
IF SM0.0 AND  L4.7 AND L16.7 AND (NOT L1.7 AND L2.7 OR  # startl0.0 AND L1.7 AND (AC2<>B OR NOT L14.3)  AND (L14.2  AND  AC1=B OR  L15.7))
    THEN L15.7:=1;
    END_IF;
大概是这样的,细节自已进一步。

明显就是错的,只能为true,不能为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