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0):
想把PLC D0的数据显示在数码管上,只需要显示1、2、3这类的整数,弄了好久,没有成功,不知道错在哪里。
站号为1;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无校验。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错在哪。
描述:程序和数码管说明
附件: 1.1.rar (553 K) 下载次数:17

网友A:
引用楼主jony7788于2023-08-20 17:42发表的 台达PLC如何将数据传送到数码管上 :
想把PLC D0的数据显示在数码管上,只需要显示1、2、3这类的整数,弄了好久,没有成功,不知道错在哪里。
站号为1;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无校验。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错在哪。

这个简单!!!

网友B:
说几句:
1.先用MODSCAN32或其它MODBUS软件,测试一下能否能跟你的数码管通讯,能通讯了说明通讯格式接线都正确;
2.从你图片看,D0要先给数值,7B=123;这串代码意思是写入,1站从第0000站起写,共4个字,CRC系统自动行成;
3.PLC设置的通讯格式为:9600  8N1;要与数码管相同,你自行检查;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最简单还是用触摸屏中转一下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楼主:
    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