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伺服5个步进驱动器该如何选型PLC????

楼主(2023-08-21):
按照机型选型还是按照网络选型PLC????PLC怎么选??走通信

网友A:
看你通信协议了,步进支持的协议有限

网友B:
步进也有EtherCAT通讯的

网友C:
用一个国产三菱可带16轴,2000元左右。
国产三菱是那个???

网友C:
脉冲+方向。

网友D:
国产信捷,脉冲+方向,10以上不问题。当然如果 起总线就选 汇川5U或AM系列的PLC
对
相信自我!

网友E:
总线控制和接线都比较方便一些,调起来也舒服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F:
KV7500+ EC16

网友G(2023-09-29):
伺服、步进是走脉冲还是总线?先搞清楚了再选PLC

网友H:
看你的机械动作,电机每次运动的距离是否一样,一样的话可以用I/O点控制,用驱动器内部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