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2):
各位大佬,有没有CJ1W-NCF81中文资料,求一份,感谢!

网友A:
是485模块吗?
相信自我!
bnnyygy

网友B:
好像是 M3总线。

NCF71倒是有栗子;用起来很繁琐,用功能块很占用内存,放弃用FB

楼主:
EtherCAT单元。
引用 网友A:
是485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therCAT单元。

这个不需要什么说明书吧,直接连机扫描一下,或者手动添加,然后配置一下参数,例于:H6040   H6041  H607A 等参数。因为EtherCAT单元是标准通用的通讯协议
相信自我!
bnnyyg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什么说明书吧,直接连机扫描一下,或者手动添加,然后配置一下参数,例于:H6040   H6041  H607A 等参数。因为EtherCAT单元是标准通用的通讯协议

CJ系统用ECAT,纯自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