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te转Dword

楼主(2023-08-22):
各位大佬,现在西门子1214C的CPU,我PLC要将二维码条码发给相机,但是要转成ASCLL码。问题是西门子HTA指令只能转化为CHAR或者Byte,相机那边只能接收Dword.如果分开发送,只能接收部分字符,现在怎么将Byte转成Dowrd,数组的形式,麻烦各位大佬!!!!!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说的意思,一条二维码生成几个字节的数据?
一个双字含四个字节,如果不超就往里放呗!
真诚感谢!已经解决了,二维码生产的字节并不固定,是由客户决定的。主要是当时Byte直接传Dword。会导致数据丢失部分。
买 疙 瘩

网友B:
西门子的dwrd只是双字byre转好像有指令容易,你相机接收的DWORD应该也是双字吧如果是数组那就要数据处理了
真诚感谢!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