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2):
本人现在用FX3UPLC控制一个直线电机做小距离(毫米级以下)的往复运动,使用脉冲控制,运动频率最高10Hz
现在发现,低频1HZ运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可以按匀速运动设置脉冲频率,但是频率一高,匀速运动的脉冲频率就达不到想要的运动频率,现在考虑加减速、程序扫描时间,算出来一个脉冲频率数,但是这样应该不是想要的运动曲线,每次变向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有停顿的,曲线如图片所示,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控制呢???

网友A:
用多段速来控制,加减速时间、频率,指令起始运行频率也要注意设置。
相信自我!

楼主:
能稍微具体讲下吗?是PLSV指令吗?如果是10Hz的话,往返时间是100ms,单段是50ms,加减速设置了的话不是和DRVA一样了,如果不设置加减速时间,会不会过冲?还有行程的位置脉冲总数怎么保证,光栅尺是0.5um的,控制精度想在正负5um。

引用 网友A:
用多段速来控制,加减速时间、频率,指令起始运行频率也要注意设置。

网友B:
用TBL表格定位做一下看看咯

网友C:
定时器中断,全部运动控制写在中断里面,同时自己管理全部的运动控制状态,只拿PLC发脉冲,而且这种情况下稍微上一点加减速基本上就算炸了,已经超出小型PLC处理能力范围了

楼主:
那如果升级固件的话有什么推荐的吗?更高的控制还没有使用过,谢谢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中断,全部运动控制写在中断里面,同时自己管理全部的运动控制状态,只拿PLC发脉冲,而且这种情况下稍微上一点加减速基本上就算炸了,已经超出小型PLC处理能力范围了

网友D(2023-09-24):
试试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