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与CAD绘制电路图的区别

楼主(2023-08-23):
大家说说有EPLAN绘制电路图与CAD绘制电路图哪个通用性更强?哪个使用更为方便?
相信自我!

网友A:
EPLAN可以自动生成,速度会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LAN可以自动生成,速度会快点
这二年EPLAN维权力度太大了,不用正版都很难了。相比较来讲,CAD就很容易获取。
相信自我!

网友B:
各有千秋

网友C:
EPLAN有各种开关按钮的图像库直接调用,接线也是自动连接,CAD只知道是机械2D之王,其他的功能没用过

网友D:
:EPLAN没用过,还是AUTO CAD应用广泛吧,很多在CAD的基础上做二次开发的设计软件。如上海利齿 设计软件比较好用,价格从几千到十几万。不同版本价格差别很大,可以自动生成接线图,并且可以实现网络共享。我现在使用:北京英科宇《电气工程师2010》就是依托CAD二次开发的软件,分为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各自区分版本。《电气工程师2010》单机版几百元,现在估计版本到了2024版
永远年轻

网友E:
EPLAN 相对于电气绘图效率更高

网友F:
最新的更智能。

网友G:
盗版软件只要禁用它自动上网即可,先离线装,装好禁用联网功能再用。eplan肯定更强大,特别是大工程更方便,我们以前做汽车产线图纸上千页,你用CAD试试。就说自动关联功能吧,cad要手画,工作量大,人容易犯错的。但是eplan自动生成,错不了,中间加一页图纸自动改,那根线接到哪里去了一查便知。

网友H(2024-04-12):
CAD更加自由,开发更加方便

网友I:
通用性方面肯定是CAD强了,所有的绘图软件都是以它为基础开发的。不过EPLAN做项目是真方便,这点CAD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