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在联机时,总是通讯错误?

楼主(2023-08-23):
永宏PLC在联机时,总是通讯错误?
根本连机不上,系统是WIN7的。线也换了,电脑也换过,联机不上。
FATEK Communication Server Tools 用永宏的这个软件,直接连机就可以正常联机了。
什么原因啊,但用WinProladder软件联机不行。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现在又好了。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能解决问题,问题应该在电脑上

网友B:
系统或驱动的问题,又或者重新安装软件。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