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下载程序容量不足

楼主(2023-08-23):
请求下FX5u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容量不足,检查程序容量也有没超。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别勾选注释
没有勾注释,只选了参数加程序

网友B:
总清恢复出厂设置后再下载试试

网友C:
工控威望:+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先选删除,把PLC里面的程序删了,再下载就可以了
谢谢,按照此方法已解决
下载积分:+1(luanlin) 真诚感谢!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关电再重新上电再下载,试试。有时重新启动会解决到一些冗余的问题
按照4楼方法已解决

网友F:
楼主搞定了吗,如果搞定了可以在此分享经验。
按照4楼方法已解决
相信自我!

网友G:
这个我也遇到过,5U这个问题很严重,只要增加程序,比如增加ST程序在下载进去就会提示,方法是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下载进去,再断电再开电就正常了,那个时候我还打三菱热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