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4):
在做的一个项目,用了激光传感器(对射型)和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用于升降传感器。故障现象:伺服电机只要ON,激光传感器就不检测,反之则可以。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
这说明伺服电的运行对激光传感器产生了干扰现像,将传感器尽量远离伺服电机试试。
相信自我!

网友B:
1楼回答正确,就是想办法排除干扰或降低干扰。有效接地,增加磁环或防护网,增加距离。

网友C:
磁环,滤波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
估计伺服电机接地不良,伺服没接地使能外壳都带电的

网友E:
一旦发现有干扰的问题很难解决,接地。最好有示波器测试一下杂波。
我们生产线。步进马达胶轮。有静电。步进马达位置时而出问题。

网友F:
检查伺服接地是否正常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