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杆来实现电机方向和调速

楼主(2023-08-24):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有没有用过PLC实现用摇杆控制一个小车的前后左右,左转、右转、掉头这些功能的???在网上搜了一下都说用Arduino这个来实现。

网友A:
感觉可以用2轴模拟量摇杆做,接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
是的,需要模拟量,但是好像应该有4个模拟量输入,前后左右吧

网友B:
方向,掉头,转弯,好做,随便一个plc都可以做到。就是控制两个电机的各自正反转。摇杆力度反馈的加减速就要用模拟量了,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模拟量,但是好像应该有4个模拟量输入,前后左右吧
总共2个模拟量,
速度由模拟量绝对值控制,方向由模拟量大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