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4):
求编程思路,如果两个物料离的比较近,感应器感应到第一个物料开始编码器计数,还没到气缸推出的位置感应器感应到第二个物料怎么办?编码器又不能复位
附件: WeChat_20230824144740.rar (3729 K) 下载次数:50

网友A:
1.让机械工程师改结构,只允许一个处理完之后才能进第二个
2.队列,保存第一第二个的队列数据,气缸动作后消除第一个,进行第二个数据
3.改动位置感应器位置
4.增加传感器进行判断

网友B:
如果是像楼主所发图片上的这种情况:1.只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阻挡,目的是让后面的下料执行完毕后放开,有效避免二个箱子同时过来。2.最后面那城加感应开关检测箱体,做好硬限位,箱子只能走到出料口那里,有箱体就推下去。流水线体不用停,还要什么编码器定长度呢。
相信自我!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1.可是项目要求皮带是不停的,而且物料也不能用阻挡气缸阻挡,容易刮伤皮带,2.由于皮带不停所以当感应到第一个物料的时候把编码器位置保存第一个寄存器,但是第一个寄存器还没来得及清第二个物料已经感应到了,这时候不好处理第二个的同时又不影响第一个
引用 网友A:
1.让机械工程师改结构,只允许一个处理完之后才能进第二个
2.队列,保存第一第二个的队列数据,气缸动作后消除第一个,进行第二个数据
3.改动位置感应器位置
4.增加传感器进行判断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现场要求皮带不能停,物料也不能停的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像楼主所发图片上的这种情况:1.只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阻挡,目的是让后面的下料执行完毕后放开,有效避免二个箱子同时过来。2.最后面那城加感应开关检测箱体,做好硬限位,箱子只能走到出料口那里,有箱体就推下去。流水线体不用停,还要什么编码器定长度呢。

网友C:
不知道行不行,请大佬斧正

网友C:
刚才看了看好像不行

网友C:
这样行不行,

楼主:
是的,你这种方法物料单独一个进入感应器,被气缸推出后进第二个就没问题,如果物料连续进入就不行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看好像不行

网友D:
引用楼主aqqzz@qq.com于2023-08-24 15:03发表的 求助编程思维,大佬帮忙想想思路 :

求编程思路,如果两个物料离的比较近,感应器感应到第一个物料开始编码器计数,还没到气缸推出的位置感应器感应到第二个物料怎么办?编码器又不能复位

没搞明白,
计数为什么要用编码器?二个物料中间有间隙,完全可以用光电感应器计数!当然还可以用气缸推出信号计数!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你这第一个问题是当第一个气缸推的时候就把物料计数清零了,第二个物料就不会推了
引用 网友C:
这样行不行,

网友C:
我刚模拟了一下好像可以推,我用的比较是数值D0和D22,虽然D1000清零了,但是D22的值已经计算出来了,不会跟着清零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你这第一个问题是当第一个气缸推的时候就把物料计数清零了,第二个物料就不会推了

楼主:
不是为了计数,主要是皮带定位到气缸推出位置
引用 网友D:

没搞明白,
计数为什么要用编码器?二个物料中间有间隙,完全可以用光电感应器计数!当然还可以用气缸推出信号计数!
小侯

网友E:
驛馬器持續計算
當感測到物體計算氣缸推出時機點
並且搬入堆疊,間接定址指向
當堆疊指向數據不為零,且與定位數值一致則發出推出信號並將指向前調
當物件過久沒進入可以考慮停止計數並且清空數據

网友F:
就是最基础的输送带跟踪么,搞过机器人就知道了~

首先物理上要保证两个物料不会碰上,每次的动作时间包括了从气缸推出到缩回的全部时间,这个时间要小于第N个物料触发到N+1个物料触发的时间.

在此基础上就容易了,无非是第N个动作期间第N+1个被触发了,所以锁存就好了
位置触发(锁存触发)到动作触发的距离是固定的,每次触发以后把锁存值(=编码器值+固定值)放到队列里面,气缸那边根据编码器和队列头部锁存值比较触发,一旦触发就执行动作,而这个时候第N+1个或者第N+m个产品来触发都没关系的,往队列里面放,执行完成弹出队列头部,开始比较下一个产品的位置,这个时候气缸的动作已经完成了(注意执行完成),下一个来了直接触发执行就行了

网友G:
你没见过物流线吧?谁管你要停下来,等一个推完才另外一个……

楼主:
大佬,帮忙给个思路呗,
引用 网友G:
你没见过物流线吧?谁管你要停下来,等一个推完才另外一个……

网友H:
高速脉冲比较输出指令+移位指令,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

网友I(2023-09-24):
这样不停有问题吧,比如两个太近,第二个会撞推杆上。不过可以以感应器记数方便来解决你的问题,感应一次+1,推杆完成一次-1,大于等于1推杆工作

网友J:
为什么一定要用编码器计算呢?要求那么精确吗?要是我来做,从检测到物料开始,到推的位置是一个固定距离对吧?用这个距离除以传送带的速度,得到一个时间,每次推料都用这个时间,我做过物料追击的项目,就是后一个物料追赶前面的直至1CM左右,我用传感器和距离计算时间,追的很准。
不要把问题复杂化,要追求用最简单的方案来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一定要用编码器计算呢?要求那么精确吗?要是我来做,从检测到物料开始,到推的位置是一个固定距离对吧?用这个距离除以传送带的速度,得到一个时间,每次推料都用这个时间,我做过物料追击的项目,就是后一个物料追赶前面的直至1CM左右,我用传感器和距离计算时间,追的很准。
不要把问题复杂化,要追求用最简单的方案来实现。

就是,搞太复杂了,非要用编码器控制,就还得知道每个箱子放置的位置,和什么时候到推杆的位置,然后推出,其实一个到位传感器就能解决的事

网友I:
很想问下,知道传感器吗,知道红外传感器吗,推个箱子而已,一个传感器的事,非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K:
编码器不清零,整个分辨率低一些的编码器

网友L:
写个队列,先进先出

网友M: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9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