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4):
老师们,指点指点  ,485两线怎么接线,可以用两线吗,第一次用485不会搞  我用COM3两线通讯

网友A:
图片很清楚了,如果使用COM3做二线式485通讯那就是1   4  这二个脚号了
相信自我!

楼主:
是啊  1和4是触摸屏的这个知道,就是PLC上的4个端口不知咋接,没有接过

网友B:
RDA和SDA串联出来一条线,RDB和SDB串联出来一条线。
引用 楼主:
是啊  1和4是触摸屏的这个知道,就是PLC上的4个端口不知咋接,没有接过

网友C:
引用楼主zhouyunjin于2023-08-24 15:49发表的 三菱485通讯 :
老师们,指点指点  ,485两线怎么接线,可以用两线吗,第一次用485不会搞  我用COM3两线通讯

你用COM3跟谁通讯??你想用COM3跟三菱FX1N485BD通讯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把PLC的RDA和SDA接在一起,去接COM3的Data+。把PLC的RDB和SDB接在一起,去接COM3的Data-。或者去接COM2的data+和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