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4):
各位大神,我用200Smart做了一套功能块,可以实现若干工位顺序执行(一个工位执行一段时间后执行下一个工位),现在客户要求剔除某个工位或者某几个工位,也可以顺序执行。这样的程序逻辑改怎么编写,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可以在各个工位都加一个屏蔽标志,当某个工位开启这个屏蔽标志后,如果其他工位需要这个工位的一些条件,就用这个工位的屏蔽标志。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B:
公交车飞站,有画面感了吧!?
QQ: 2845452345

网友C:
没有西门子,大概这么个思路,不过这样子工位很多的话就要写一大串条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财神财神,帮帮穷人。

网友D:
引用楼主huhu2021于2023-08-24 16:57发表的 多工位顺序执行,启动前切除某个或者某几个工位,依然顺序执行的程序逻辑 :
各位大神,我用200Smart做了一套功能块,可以实现若干工位顺序执行(一个工位执行一段时间后执行下一个工位),现在客户要求剔除某个工位或者某几个工位,也可以顺序执行。这样的程序逻辑改怎么编写,谢谢大神了。

不要总用位编程,要用寄存器或数组编程,这样才好实现!!!  用排队,插队,撤退,待实现!!!

网友E:
既然是顺序执行,你使用JMP  、LBL指令即可
永远年轻
工控肥仔

网友F:
其实有更简单的办法,用一个寄存器来区分,比如D0 等1时执行哪些工位,等于2时执行哪些工位,这样一来你的程序不要删除,要求任意他提就好了

网友G:
我觉得用子程序会不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