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型号:MEDDT7364003)

楼主(2023-08-25):
驱动器此代码闪烁,电机不转~!!

楼主:
从来没有接触过伺服,所以在此请教大佬了

网友A:
这么老的伺服了,好歹你也先找到说明书再玩吧,没说明书你也玩不转的。

楼主:
A4机芯,真头疼~~!!

网友B:
t 0.0不是报警代码,是显示当前转矩
估计以前是用来做转矩控制的,所以你现在用脉冲来控制就不会动,你要设置成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