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一个博途赶一下工,很多问题请教

楼主(2023-08-25):
1、项目估计涉及s7 1500 和 安全模块,博途要装哪个版本合适?
2、都说装完博途,计算机就卡得要死,一定要装虚拟机吗?
3、win7 8G内存的机器能装不?
还有哪些大的问题要注意?谢谢

网友A:
1、请安装Safety版本的博图,如果你的硬件是新购的话,或许你应该考虑新版本的操作系统。
2、虚拟机的作用是避免软件出现问题而进行快速恢复,恰恰相反,硬件比较弱的情况下使用虚拟机会更卡
3、win7 8G不能安装高于V15.1版本,如果你的硬件版本较新的话,你必须安装更高版本的博图,另外8G的内存只不过运行速度慢一点,如果是拿工资的话,那么快慢并不影响啥,如果是自己就是老板的话,那么时间就是金钱,建议更换为32G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不占,不占,换一个电脑吧

楼主:
现在一台电脑什么都要做,怕把博图一装电脑搞崩了。一个软件本来是交给别人做的(钱也付了),但做得太慢,没办法准备自己来搞一下。
还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C:
8G的估计会卡。

网友D:
16G现在是很多电脑的标准配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超哥

网友E:
电脑卡不卡,还得看CPU

网友F:
配置会跟不上

网友G:
我的配置
CPU:10代 i5 16G 1T, WIN11
装TIA V17,GX work2 ,GXwork3, sysmac studio
执行慢了点,还可接受
可是硬盘快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