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锯回原点的疑惑:

楼主(2023-08-25):
在在常见的追剪运行速度曲线讨论中,包括回程通常都是给出一个标准的梯型波。
在实际应用中这个梯型波是怎样能确保每次都能回到精确的原点呢?否则这个误差
就会带给下一次长度追踪结果,有经验的前辈能解释下处理方法吗?

网友A:
追剪原理能讲一下嘛?至于回原应该有参考位的吧,机械原点或者是设的原点位置。

网友B:
这个梯形波就是一个带有加减速线性的速率,与PID类似。
相信自我!

网友C:
要么外加编码器做全闭环,要么用伺服编码器做半闭环。你只用接近开关做原点,来回跑肯定会有误差,取决于你伺服的性能质量。

楼主:
回三楼:
用的是伺服半闭环。如果是做全闭环,从启动追踪到锯(切)结束返回,两个完整的速度设定梯型波走完,也不能保证精确地回到启动位置,因为脉冲当量尾数的累积误差,此外还有丝杠的间隙等因素。

网友A:
绝对值伺服是不是能消除累计误差?至于机械误差,做个补偿?